高温触摸芯片或贴片轻触开关,求推荐

楼主(2019-04-24):
(无正文)

网友A:
有耐高温的环氧树脂做绝缘的铁壳拨动开关。很常见,几分钱一个。选拨动手柄是尼龙PA料的,200°C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耐高温的环氧树脂做绝缘的铁壳拨动开关。很常见,几分钱一个。选拨动手柄是尼龙PA料的,200°C没有问题 ...

你好,我这边需要那种不带锁的开关,就是按住接通,松掉断开。
这种拨动开关我印象中,好像都是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