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芯片带载大小的确定

楼主(2019-04-24):
图中是TPA3221的输出带负载能力双声道的112W 我知道是两个声道一起112W
但是如果,一个声道不用,另外一个使用的通道也可以达到112W吗

网友A:
应该是一半

网友B:
基本上可以根据电源电压计算。因为是BTL,电源电压/1.414再计算平方再除以阻抗差不多就是极限输出功率。

网友B:
当然实际还要满足散热要求,输出和效率计算出来的热量不能导致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根据电源电压计算。因为是BTL,电源电压/1.414再计算平方再除以阻抗差不多就是极限输出功率。 ...

好的,计算过了
是说一个通道最大只能输出112W的一半?

网友B:
112W不是两个一起,是每个通道11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W不是两个一起,是每个通道112W。

112是如何算的的?
是这样吗?
(30/1.414)*(30/1.414)/3=150W 这是极限功率
再除去损耗 就是112W

网友B:
因为是电源极限,一边不用另一边输出能力也不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2是如何算的的?
是这样吗?
(30/1.414)*(30/1.414)/3=150W 这是极限功率

电源电压不能用到100%,否则失真会超标。

网友C:
你所谓的“知道”是错误的。是每个通道112W.一个闲置,单独一个使用也是112W.

如果将两通道并联使用,效率高了些,热阻也小了些,可以达到288W。
你的资料是不是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