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单片机ADC检测外部电压,电压范围是0-72V,这样的话,我用20K和1.5K的0805电阻分压,可以得到0.5V的精度吗?
只是测量外部电压,不使用电流的,10位ADC的单片机

网友A:
10位ADC是1024,如果ADC参考电平是5V,用20K和1.5K电阻分压,刚好把72V变为5V,此时对应ADC输出1023,。理论上讲,ADC分辨率达72 / 1024 = 0.07(V),分辨率远高于0.5V。测量精度是不是0.5V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需要高精度的电压表校验、比较才能确定。但对应0.07V分辨率的ADC而言,0.5V的精度一般还是能够达到的。

网友B:
要看ADC使用的基准电压精度(批量无校准,此时分压电阻需要使用至少0.2级的精密电阻)或稳定度(有校准,分压电阻可以使用常见电阻)
另外0805贴片的耐压只有50V,20K宜改为两粒10K串联
0.5V / 72V 精度用10Bit ADC 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ADC使用的基准电压精度(批量无校准,此时分压电阻需要使用至少0.2级的精密电阻)或稳定度(有校准,分 ...

用的是TL431基准,0805耐压值不是150V吗?改成2个10K有什么好处哦?

xch
一般不能用不同阻值电阻分压。1.5k多用些,温漂一致,分压才准。同一个规格电阻流过一样电流,一样的功耗,温升才能一致。

网友B:
431的原始精度只有0.5,1.0  大概是需要做校准。
贴片 0805 耐压各厂好像不一致,以前的映像好像是50V。 你说的150V是哪家承认的不清楚,风华的普通0805刚查过,只承认100V,这么小的零件,综合看取50V保险一点。
你一定要当150V耐压随你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的原始精度只有0.5,1.0  大概是需要做校准。
贴片 0805 耐压各厂好像不一致,以前的映像好像是50V。 你 ...

哦,那TL431怎么做校准?
那用1206可以吗?

网友B:
校准目前一般是设置一个系数存在MCU的EEPROM或FLASH内,软件在测量后计算时加入这个系数,一般至少有两个系数,一个是零点系数,做加减法,一个是满量程系数,做乘法(极少设置为做除法)。
1206大概可以,不过你为什么抗拒使用两粒电阻串联嘞?
另外刚算了下,分压电阻20K、1.5K,72V满值时分压值略超过5V,你是分压后直接捅MCU了?没有采取驱动、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目前一般是设置一个系数存在MCU的EEPROM或FLASH内,软件在测量后计算时加入这个系数,一般至少有两个系 ...

哦好的,这个好像STC的官方例程有,不使用2个并联,主要是觉得1206保险点,我做什么东西都习惯用更保险的方案,分压电阻用20K 1.5K,是因为我们实际使用,只开到69V内,所以最高分压结果是4.8V,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谢谢你

网友C:
接入adc之前最好用一级跟随

网友D:
只考虑耐压,没人在意20K电阻的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入adc之前最好用一级跟随

一级跟随? 不懂,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考虑耐压,没人在意20K电阻的功耗吗?

功耗??

网友E:
1建议使用5颗以上1%电阻分压 总值大于百K级,降低电流 功耗
2原先2颗 会很快发热,温飘,然后 测量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建议使用5颗以上1%电阻分压 总值大于百K级,降低电流 功耗
2原先2颗 会很快发热,温飘,然后 测量就不准了 ...

那如果我用400K跟30K的,72/30000=0.0024,电流也就是2.4MA,功率就是0.1728W,那1206的0.125W功率是不是还不够用?

好像也不对,这个分压之后,电流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建议使用5颗以上1%电阻分压 总值大于百K级,降低电流 功耗
2原先2颗 会很快发热,温飘,然后 测量就不准了 ...

5颗?这也太多了吧?

网友E:
同样多颗1%精度的电阻  要比单颗1%精度的阻值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电压采样要用多颗电阻串联来做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就是考虑 功耗 发热 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多颗1%精度的电阻  要比单颗1%精度的阻值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电压采样要用多颗电阻串联来做的 ...

比如用4个1206好,还是用2个2512好?当然阻值会重新计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级跟随? 不懂,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意思是加跟随器,因为MCU的AD对输入阻抗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意思是加跟随器,因为MCU的AD对输入阻抗是有限制的

不懂呢,初学,听得一脸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用4个1206好,还是用2个2512好?当然阻值会重新计算

是全一样的电阻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用4个1206好,还是用2个2512好?当然阻值会重新计算

0805 足够了,数量再多几颗 0603 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05 足够了,数量再多几颗 0603 都够

那跟随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05 足够了,数量再多几颗 0603 都够

为什么要总值超过百K呢,超过100K,电流会不会太小了,我用4个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