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rbt6的datasheet和开发板上硬件设计不一致,参考哪个设计?

楼主(2019-04-24):
开发板的电源去耦是100nF,datasheet推荐10nF,开发板上外部晶体加了1MRf电阻,而datasheet上典型应用表示反馈电阻在单片机内集成了,不需要加。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1. 对于100MHz以下的M0/M3芯片退耦电容,通常设计为100nF;2. 对于我们目前的M0/M3,并接在X1/X2两端的电阻建议在510K,并且还需要串接一个510欧姆的电阻为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1. 对于100MHz以下的M0/M3芯片退耦电容,通常设计为100nF;2. 对于我们目前的M0/M3,并接在X1/ ...

感谢回复。现在搞得晕头转向了,我们设计一般都是以datasheet为白皮书的,严格按照datasheet设计的,datasheet上没有就参考官方的开发板资料。现在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哪份资料具有可借鉴性,请问您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敬佩您对技术严谨的作风!
作为版主我与您同感!我们的白皮书写的是有点差或是很差!希望在我手头事情完成之后,重新编写的白皮书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于当下的退耦电容和外接振荡器的电阻,请按我的提示设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敬佩您对技术严谨的作风!
作为版主我与您同感!我们的白皮书写的是有点差或是很差!希望在我手头事情完成 ...

首先表示理解并且强烈支持国产。
      版主所说的晶振连接方式我在MM32F103xx_n 用户手册中看到了,MM32F103xx_m用户手册中RF晶振时芯片内部有了,且不需要串接电阻,请问我用RBT6开发,RBT6是属于MM32F103xx_m类的,晶振采用哪种连接方式较好。

网友A:
外部时钟电路请参考一下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电路请参考一下附图:

ok,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