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的STLINK偶尔会出现下载不了的问题。

上次也是晚上这样的,第二天就好啦。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2019-04-24):
这样:你先用KEil生成好HEX或者BIN

网友A:
然后后st-link utility 烧录试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提醒你升级固件。

网友A:
如果偶尔是,可能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B:
换个stlink试下

网友C:
可能是硬件连接不可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