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控制电阻分压的关断为什么出现过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9-04-24):
换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结构有两个电容,输出端并联小小电容可吃掉。或换成NPN好很多,因为Ccb ...

这个跟DG端的电容有啥关呢?不是跟DS端的电容才有关吗?king哥,谢谢啦!

网友B:
过冲是有门极G电流变化(dI/dt)和漏极D回路寄生电感(L)造成的。因此,减小门极G电流变化就可以消除这一过冲,也就是增加R7电阻,如增加到3K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冲是有门极G电流变化(dI/dt)和漏极D回路寄生电感(L)造成的。因此,减小门极G电流变化就可以消除这一过冲 ...

还真是这样,加大了R7,过冲没了,但是上升沿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结构有两个电容,输出端并联小小电容可吃掉。或换成NPN好很多,因为Ccb ...

输出端并联小电容,效果好多了,但是带来一些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