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ED灯泡电路

楼主(2019-04-25):
http://www.chemi-con.co.jp/c/catalog/ap_ledbulb.html:

两个电解电容为何一个连正极、一个连负极,分别有何作用?这个电路没太看明白,希望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极性反转电路。
优点是,输入比输出电压高或低都可以工作。
相对的,升压电路要求输出比输入高,而降压电路要求输出比输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性反转电路。
优点是,输入比输出电压高或低都可以工作。
相对的,升压电路要求输出比输入高,而降压电路 ...

其中的电解电容都是做滤波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的电解电容都是做滤波用吗

储能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