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printf函数

楼主(2019-04-25):
在使用printf函数时,必须要把使能所有中断EA清零?

网友A:
这个函数本身是不重入的,关不关中断取决于具体调用

网友B:
不关也可以用的。

网友B:
这个函数跟中断无关。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it_WG();
        port_init();
        Config_Dev_Uart0();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485_mode(tx_mode);
         printf("\r\nHello World!");
while(1)
{
}
}
这样是无法打印的
void main(void)
{
        Init_WG();
        port_init();
        Config_Dev_Uart0();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485_mode(tx_mode);
         printf("\r\nHello World!");
while(1)
{
}
}
这样就可以

网友C:
貌似你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C:
如果需要重定向,你再搞好putchar就行了

网友D:
跟中断无关

网友E:
跟中断没有必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