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T1000温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9-04-25):
各位大佬号,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的事情,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温度在变化过程中会 有异常的现象,左思右想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电路描述如下:
1.传感器是使用PT1000,平衡电桥+ADC采集电路,使用的是TI的ADS1120,24bitADC芯片,平衡电桥的电源采用AMS1117-33(附图),计算温度的公式也是按照PT1000的计算方法的运算;
2.控制器采用STM32;
3.驱动电路采用IR公司的驱动芯片+MOS管H桥,实际使用的PWM最大占空比未90%(防止自举电容不能充电),但很少有机会能达到90%;

程序描述如下:
1.采用经典的增量式PID控制,PID.result 为输出占空比(最大绝对值为92%)

2.下位机接受到温度指令数据之后,将设定温度与当前温度根据PID公式计算;

3.下位机的温度数据接收是使用串口中断;
4.温度控制在定时器中断中运行,保证温度控制具有周期性,周期为5ms;
5.下位机的温度数据,每间隔1s发一次实时温度到上位机中,发送方式使用DMA+串口(发送时间间隔调整,不用DMA也仍然存在下述现象)
  1. PID.result +=        PID.p * (PID.err_current - PID.err_last)                   ////PID.p = 45
  2.                  +        PID.i * PID.err_current                                                ////PID.i = 0.35
  3.                  +        PID.d * (PID.err_current - 2*PID.err_last + PID.err_previous)            // Pid.d = 0
  4.                         ;

测试过程如下:
每次变更温度时由电脑端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温度指令,例如 T=30, T=56, T=96;

现象:
1.每次发送温度指令之后,温度都会有反向的冲击,尤其是在高温向低温变化时更为显著,在电路板的VREF电源上增加了电容,没有起到效果;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的指导经验给小弟一些参考,诚心拜谢各位的指导,如果有未补充的,请留言,谢谢!

xch
@MissFortune :没看出哪里限制了。图上看到100%占空比。 你的PWM硬件是多少位的?变量result是多少位?你的所以增量式滤波器,累加几次后溢出怎么处理? 根本就没处理?
@xch 没有溢出,占空比就是在-100%到+100%之间,只是在输出的时候,将占空比赋值给一个变量,对这个输出变量做了±92%的限制。 谢谢指正!
xch
计算溢出了?实际占空比并非你画的。

楼主:
咱也不知道,咱还是得问。。。

网友A:
PID 算法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也不知道,咱还是得问。。。

先调P系数,I,D 系数=0;
然后调I系数,
最后调D系数。

你那个计算公式是错的,除了P系数外。通通错了。

网友B:
占空比是负的表示什么意思?是不是负值占空比没处理好产生的问题。
设定温度降低,占空比下降,控制方向是对的。
出现一个温度上升的过程,有没有可能是风扇之类的空气对流机械停止运行,温度暂时上升。
你用外部温度计记录一个曲线与MCU得到的曲线对比一下。

网友C:
以前好像设计过   我记得电源要求比较多    需要很好的稳压和小纹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调P系数,I,D 系数=0;
然后调I系数,
最后调D系数。

温度模型本来就是一个大惯性环节,加I动态响应更糟糕。还不如用PD算法。。。并且,他这里没有明确给出采样频率,谈PID更加没意义。

楼主:
下图:增量式PID(来自先进PID控制matlab仿真,刘金琨版)

u(k) = u(k-1) +delta_u(k);

  1.         PID.result +=        PID.p * (PID.err_current - PID.err_last)////PID.p = 45
  2.                         +        PID.i * PID.err_current////PID.i = 0.35
  3.                         +        PID.d * (PID.err_current - 2*PID.err_last + PID.err_previous)// Pid.d = 0;
  4.                         ;
这一行代码,左边的 PID.result 是上一次PID计算结果,右边是当前计算的delta_u,将上一次的值+当前的delta_u,再赋值给 PID.result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增量式PID难道不是这样用的?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P系数,I,D 系数=0;
然后调I系数,
最后调D系数。

见8楼的回复,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模型本来就是一个大惯性环节,加I动态响应更糟糕。还不如用PD算法。。。并且,他这里没有明确给出采样 ...

采样频率5ms,在前面讲到过,怪我没说清楚。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模型本来就是一个大惯性环节,加I动态响应更糟糕。还不如用PD算法。。。并且,他这里没有明确给出采样 ...

补充:温度控制必须满足与设定值在0.1度温差以内的的稳定性,个别时候需要0.05度以内。所以必须使用积分,PD不能满足温度稳定的需求,是我没说清楚。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设计过   我记得电源要求比较多    需要很好的稳压和小纹波

我目前猜测也是电路板的原因,而且其有可能时电源的影响,我的电路板采用开关电源的24V输入,经过DC/DC转5V,5V经过LDO生成3.3V的VREF。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是负的表示什么意思?是不是负值占空比没处理好产生的问题。
设定温度降低,占空比下降,控制方向是 ...

假设TEC在给正向电流(电压、或者正PWM占空比)时升温,那给负向的就是降温(TEC的特点),我把占空比的范围设定在-100%到+100%之间,制冷的时候需要给负向电流(电压、或者负PWM占空比),我这样就可以让它快点降温,不然自然散热很慢;

散热风扇使用的外部220V转12V电源适配器,和我的温度控制电路板不是一个电源生成的。风扇和TEC放在开阔的环境中,没有挡风之类的影响

在外面使用NI采集卡采集的温度中,没有这个温度反冲,问题还是在温度变更过程中的信号采集上。

谢谢指正!

用到TEC就没疑问了。 近段时间研究了一下韩京清先生的ADRC控制,这个技术很适合有滞后特点的系统,建议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用他的改进型PID控制,安排过渡过程,用TD得到微分信号,对速度信号和加速度信号都进行控制,避免过冲,减小调节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增量式PID(来自先进PID控制matlab仿真,刘金琨版)

u(k) = u(k-1) +delta_u(k);

你的所谓增量式PID 模型是这样吗?
就是在标准的 PID 输出端加一个IIR滤波器,而且是不收敛的。

这个滤波器在你的函数实现中表现为result += pid.out.

PWM控制输入值的有效范围是多少?没看到你的抗饱和数学算法。每次更改设定值,就在你的PID什么滤波器输入生成一个剧变,你的滤波器运算不会溢出吗?

网友E:
在研究PT100的  用的MAX31865  SPI总线的 应该涉及不到温差的问题吧

网友F:
这个感觉每个环节都有误差,会累积的,首先PT100你采集的精度如何,其次,你用的什么PID算法,增量式的吗。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要解决要把每个模块弄好。

网友G:
要这么高温度精度做什么?做半导体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温度控制必须满足与设定值在0.1度温差以内的的稳定性,个别时候需要0.05度以内。所以必须使用积分 ...

PT1000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所谓增量式PID 模型是这样吗?
就是在标准的 PID 输出端加一个IIR滤波器,而且是不收敛的。

1.谢谢您的回复;
2.我对您所述的滤波器不敢苟同

3.C语言代码如下:
  1.         PID.result +=        PID.p * (PID.err_current - PID.err_last)////PID.p = 45
  2.                         +        PID.i * PID.err_current////PID.i = 0.35
  3.                         +        PID.d * (PID.err_current - 2*PID.err_last + PID.err_previous)// Pid.d = 0;
  4.                         ;
上述代码中"+="左边的运算结果如下,不放假设为
  1. PID_Increment = KP + KI + KD ;

计算的PID_Increment ,就是当前计算出来PWM占空比增量(参考图中红色方框中的公式),这一步时没有问题的吧

当前的PWM占空比增量PID_Increment  加上上一次输出的PWM占空比的值PID.result(k-1),就可以得到当前计算出的PWM占空比 PID.result(k) PID.result(k) = PID.result(k-1) + PID_Increment ;
这部分,您参考第二张图,来自《先进PID控制MATLAB仿真》-刘金琨版,以及下面的链接也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CYP01/p/3575288.html

4. 如果计算出来的PWM占空比,就是您说的PID.out,也就是我这里的PID_Increment ,那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个根本不行,我以前在电机转速控制时也这样用过,根本不能控制。我在各类教材上、博客上,论文上、都没有见过把增量当作记过直接输出的。

不知是否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解有偏差,欢迎讨论,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研究PT100的  用的MAX31865  SPI总线的 应该涉及不到温差的问题吧

如果电路板和程序做得好,我这个可以做到±0.1度的波动,实际的真实温度还需要和国家计量检测部门的标准仪器校准,只是自己在实验室里的温度稳定性非常好,这也不影响温度的稳定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1000的精度是多少???

1/3B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感觉每个环节都有误差,会累积的,首先PT100你采集的精度如何,其次,你用的什么PID算法,增量式的吗。 ...

增量式PID,其实误差不是问题,满足设计需求,主要是在温度变化时,会有温度数据反冲,在使用额外的传感器测试时,温度变化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尖峰,你可以参考我的其他回复里有温度截图,蓝色的温度曲线,这个问题主要设定温度改变时,信号采集受到影响。

增量PID参考这个链接:
https://www.cnblogs.com/CYP01/p/3575288.html

网友H:
这种控制温度的产品我们做过,提醒你注意两个地方:
1、温度采集点。周期性采集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与其他外部设备的动作同时发生,比如继电器动作、占空比调整。原因就是此实电源、受控对象都补稳定,所以不要进行采集。
2、PID控制的周期不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控制温度的产品我们做过,提醒你注意两个地方:
1、温度采集点。周期性采集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与其 ...

谢谢您的解答

对于您说的第一点,我是赞同的,目前就在电源上寻找解决方案;
第二点,我现在的控制周期是5ms,在这5ms内完成一次温度采集,PID计算与输出,更长的周期,暂时还没测试过,改周期的话,其他参数需要跟着调整,可以一试。

谢谢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谢谢您的回复;
2.我对您所述的滤波器不敢苟同

江湖骗子的**不值一驳

网友A:
最简单的PID系统可以看一个运放电路。
当然你可以把若干个PID滤波器级联起来。其中一个 I 就是骗子说的叫增量,且不收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湖骗子的**不值一驳

不不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讨论问题,共同进步,对待工作与学习,论事不论人。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xch
骗子国的论文可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PID系统可以看一个运放电路。
当然你可以把若干个PID滤波器级联起来。其中一个 I 就是骗子说的叫增 ...

位置式的很好做,但增量式的还没有见过有谁做过相关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对于您说的第一点,我是赞同的,目前就在电源上寻找解决方案;

不仅要关注电压,还要关注电流瞬态

网友D:
问错了,PT1000的线性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式的很好做,但增量式的还没有见过有谁做过相关电路。

多阶闭环系统最不好设计,容易自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式的很好做,但增量式的还没有见过有谁做过相关电路。

你数学太差。所谓“增量式”,就是pID一个特例。KP=0,KD=0。KI=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式的很好做,但增量式的还没有见过有谁做过相关电路。

全球那么多闭环系统,99.999...%都是PID。

网友A:
你的 PWM 控制参数上下限值是多少?(或者叫饱和值)

网友I:
没有细看,感觉的图的结果不像是闭环在工作的样子。之前做0.01℃的密集波分复用产品,用NTC做的,ADC位数不需要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猜测也是电路板的原因,而且其有可能时电源的影响,我的电路板采用开关电源的24V输入,经过DC/DC转 ...

是有影响   应该不是最关键因素   结合软件做一些处理
VREF我记得是用了一个特殊的芯片提供的

网友J:
PT1000用AD7793芯片吧,集成了运放、基准源、ADC,比单独搭电路要省事,误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PWM 控制参数上下限值是多少?(或者叫饱和值)

±9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错了,PT1000的线性度如何??

这个测不准,手上没有国家计量检测单位标准仪器,买的福禄克的测温仪也有偏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测不准,手上没有国家计量检测单位标准仪器,买的福禄克的测温仪也有偏差 ...

如果传感器不是线性的,又如何能保证你设定的值跟输出温度静态值一致???所以加I只是保证传感器给你的温度的静态值与设定的值一致而已,虽然实际上还是有一丁点误差。至于设定的值跟输出温度的静态值更加不晓得!!!加I没有意义!!!

网友A:
result = PWM? 应该有换算吧?要不然早就溢出。

这样,你编写一段程序,删除你哪个所谓的温控算法。 定时输出92%、50%、0%、-50%、-92%、-50%、0%、..。循环2次看看温度变化。

顺便获取受控系统的dk/dt 参数便于预估PID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传感器不是线性的,又如何能保证你设定的值跟输出温度静态值一致???所以加I只是保证传感器给你的温 ...

这世界线性的PT1000还没出生,等你中国制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世界线性的PT1000还没出生,等你中国制造

所以加I没意义。PT1000读数还得查表,精度难保证!还不如直接,查表+PD算法。

网友K:
根本就不是软件问题。90度设置到56度PT1000读数有大反跳,从56度设置到25度无反跳,从56度设置到90度有小反跳。说明PWM输出有剧烈变化影响到了PT1000测试电路的电源或者地线回路,当PWM稳定以后PT1000输出也稳定了,当然只是稳定不一定等于正确。

原因有两种:
1)电源供电能力不足,PWM输出剧烈变化时,ADC转换部分电源电压有变化,这个用一般的手持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要用34401A这样的六位半来测试。
2)PCB布线不合理,大电流负载电流和精密测试电路的地线没有精心设置避免干扰。

网友L:
是不是ADC输入端要加个对地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