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Y-IMX6-EK200 Linux-4.1.15 测试手册(3)

楼主(2019-04-25):
【接上一章节MY-IMX6-EK200 Linux-4.1.15 测试手册(2)】

10.2  ECSPI2 测试
位置:J7: 8,10
测试设备:/dev/spidev1.0
测试指令
# /my-demo/linux-4.1.15/MY_SPIDEV_TEST_L4115_MYIMX6A9.out -D /dev/spidev1.0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11  Watchdog 测试

11.1  超时复位测试
# /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10 15 1

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10, sleep: 15, test: write)
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10 seconds
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10 seconds
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10 seconds

U-Boot 2016.03-svn270 (Oct 09 2018 - 14:44:15 +0800)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5 996 MHz (running at 792 MHz)
CPU:   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 grade (-20C to 105C) at 45C
Reset cause: WDOG
Board: MYZR i.MX6 Evaluation Kit

11.2  喂狗测试
# /unit_tests/wdt_driver_test.out 4 2 1 &

[1] 748
Starting wdt_driver (timeout: 4, sleep: 2, test: write)
Trying to set timeout value=4 seconds
The actual timeout was set to 4 seconds
Now reading back -- The timeout is 4 seconds

12  RTC 测试
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 date

Wed Sep 26 00:27:45 UTC 2018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hwclock

Wed Sep 26 00:28:01 2018  0.000000 seconds
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 date -s "2018-09-21 12:34:56"

Fri Sep 21 12:34:56 UTC 2018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
# hwclock -w
断电重启评估板
查看当前系统时钟
# date

Fri Sep 21 12:36:11 UTC 2018
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
# hwclock

Fri Sep 21 12:36:16 2018  0.000000 seconds

13  定时唤醒测试
设定 10 秒后产生唤醒事件
# echo +10 > /sys/class/rtc/rtc1/wakealarm
使设备进入
#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睡眠信息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59.213 msecs
PM: suspend devices took 0.060 second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004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031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shutdown
CPU2: shutdown
CPU3: shutdown
En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is up
CPU2 is up
CPU3 is up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38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36 msecs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6.878 msecs
PM: resume devices took 0.120 seconds
Restarting tasks ... done.
唤醒信息
(elapsed 0.012 seconds) done.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693.963 msecs
PM: suspend devices took 0.700 second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419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303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402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476 msecs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1.763 msecs
PM: resume devices took 0.130 seconds
Restarting tasks ... done.

14  音频测试
14.1  播放音频
# aplay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Playing WAVE '/unit_tests/audio8k16S.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8000 Hz, Stereo

14.2  音频录音
录音
# arecord -d 5 -f S16_LE -t wav foobar.wav
播放录音
# aplay foobar.wav

15  显示屏(选配)测试
特别说明:
     U-Boot 版本u-boot-2016.03 svn315及以上
     内核 版本  linux-3.0.35  svn31及以上
                linux-3.14.52 svn369及以上
                linux-3.14.52 svn368及以上
     烧录工具   MfgTool-MYIMX6A9-L* svn181及以上
请参考《MY-IMX6-A9系列:显示功能测试》进行测试
一般情况下则按照如下方法测试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可以看到 Linux 小企鹅和 OpenEmbedded 启动画面。

【下章节为MY-IMX6-EK200 Linux-4.1.15 测试手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