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实现疑问交流

楼主(2019-04-25):
最近看一家公司的产品,在应用过程中,对电路实现方案实在是想破脑袋都想不清,还请大家一块讨论下。
下图一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套在手指的,测量手指的摆幅度,从应用上来讲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还有一个三色LED,红、绿、蓝。
所以从电路原理上来讲,应该需要外部接如下几根信号线:
1.电源
2.地
3.串口两根
4.三根LED控制线
所以总共应该是最少7根线。

但从规格书上来看,他总共就用了三根线,电源、地、TX/RX公用一根就实现了!如图二所示,就三根线!想请教下各位,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IIC总线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用两根线都可以实现,一根为电源及双向通迅,一根为地。

网友C:
串口不双工不就可以了吗?
汽车上的LIN总线不就是单根实现收发吗?

网友D:
单总线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根线都可以实现,一根为电源及双向通迅,一根为地。

那还有两个LED的控制呢?我看了下,两个灯亮是互斥关系,一个为呼吸渐变,一个为1秒亮一下。

楼主:
单总线协议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三根线实现电源、通信、两个LED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两个LED的控制呢?我看了下,两个灯亮是互斥关系,一个为呼吸渐变,一个为1秒亮一下。 ...

用一片简单的MCU,双向通迅、多个开关、LED指示甚至显示屏以及其它更复杂的功能都可以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片简单的MCU,双向通迅、多个开关、LED指示甚至显示屏以及其它更复杂的功能都可以全搞定。 ...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MCU?我当时也猜测是,但这个尺寸外形尺寸很小,就一个大拇指大小,我在想按照功能来看,他里面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三色指示灯、几个MOS管、这些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还要有MCU、晶振这些的话,估计PCB放不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MCU?我当时也猜测是,但这个尺寸外形尺寸很小,就一个大拇指大小,我 ...

十几年前就有SOT23-6封装的MCU,内置本振及电源监控,4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就有SOT23-6封装的MCU,内置本振及电源监控,4个IO。

看来我还是接触少了...SOT23-6的至今还没见识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接触少了...SOT23-6的至今还没见识过...

第一款这样的MCU是2004年由MicroChip推出的PIC系列中的一款,我在2006年用它做过一款产品,缺点是价格较高。之后台湾厂家跟进,价格便宜很多,现在连51系中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款这样的MCU是2004年由MicroChip推出的PIC系列中的一款,我在2006年用它做过一款产品,缺点是价格较 ...

有大致的厂家和型号告知吗?我没搜到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接触少了...SOT23-6的至今还没见识过...

1x1mm 的csp 封装 ARM 也有啊,NXP(freescale)

网友F:
小东西,台湾省的很多芯片很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致的厂家和型号告知吗?我没搜到有

51系的去STC的官网看看,其它厂家的一样去各自的官网查找,一家家的看,很多。

网友G:
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