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音频信号的放大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不懂就问】
最近接触模拟音频的处理,有如下两个问题想求解

【1】如图1
模拟音频信号是杂乱无章的,就近似看做是规则的正弦波(其实由很多幅值不同的正弦波叠加而成),那么(原始)模拟音频信号,幅值有正有负吗?
如果是有正有负的幅值,那么声波在负半周,人耳是也能听到 是怎么理解呢?

【2】如图2
TPA3221功放芯片,以一路通道为例
输入的是差分音频模拟信号
输入和输出都是H桥接形式
那么功放芯片的PVDD是采取单电源供电,如果输入的模拟信号有正有负
也没有在芯片内部原理图中看到有加直流偏置来驼伏输入信号
那么如何保证单电压供电下,依然放大并输出有正有负的模拟音频信号呢?
有看到说法是根据负载的连接形式是BTL 推挽输出
这样就可以使得单电源供电,输出正负电压音频信号? 这里希望详细说说

  图1

  图2

网友A:
1.音频信号,也是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如果以GND为参考基准,就有负压,也就是负半周信号;
耳朵是感知的震动,单独一串波过来是无法让耳膜绒毛感知到震动的,只有功放输出的震动才能被耳朵感知到,所以音频信号要先给到功放做功率放大输出。
2. 内部一定有抬升参考点的,规格书内部框图里运放的同相端不都有接一个直流偏量嘛

网友B:
Input DC Blocking Caps 输入隔直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音频信号,也是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如果以GND为参考基准,就有负压,也就是负半周信号;
耳朵是感知的震动 ...

你是说内部原理图,绿色部分是给运放同相端(黄色箭头所指)输入的直流偏置吗?
如果是的话,在图中这四个运放作用是放大功放芯片的输入模拟信号IN1-P等四路?
还是说着四个运放只是一个跟随器,并给四路输入加入直流偏置
然后通过后面的推挽进行放大输出?
另外输出级的形式 是推挽输出吗?

网友B:
你加点的四个是电压比较器不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点的四个是电压比较器不是运放

哦 那请指教内部的直流偏置在哪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那请指教内部的直流偏置在哪儿呢?

图上没有画,可能这些信息对应用没有帮助于是他们不提供,你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没有画,可能这些信息对应用没有帮助于是他们不提供,你可以不用管它。 ...

你的意思是 IC内部的是一定有添加直流偏置的
然后放大输入的小幅值的模拟音频信号
然后IC内部还会有隔直偏置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IC内部的是一定有添加直流偏置的
然后放大输入的小幅值的模拟音频信号
然后IC内部还会有隔直 ...

你的意思是 IC内部的是一定有添加直流偏置的。。。。。一定有
然后放大输入的小幅值的模拟音频信号。。。。。。。。可能没有放大,直接去PWM了,不确定
然后IC内部还会有隔直偏置的过程。。。。。。。。。大概没有吧?你在说什么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IC内部的是一定有添加直流偏置的。。。。。一定有
然后放大输入的小幅值的模拟音频信号。。。 ...

然后IC内部还会有隔直偏置的过程。。。。。。。。。大概没有吧?你在说什么难以理解

我的意思是 既然IC内部添加了直流偏置
那吧这个在直流偏置再隔离掉(去掉隔离偏置)的过程发生在哪儿?
是外部的LC滤波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IC内部还会有隔直偏置的过程。。。。。。。。。大概没有吧?你在说什么难以理解

我的意思是 既然IC ...

没有。
IC内部是需要直流偏置的。
它的PWM是在这个偏置的情况下工作的,不能没有偏置。

网友C:
正负是相对的,但电源的IC都有内部的参考电压作为基准,BTL输出两个相位相反的信号,合成后就是交流了,没有直流了

楼主:
我之前纠结,功放IC输出的PWM波到底是双极性还是单极性
现在通过向你们讨教这么多,自己总结一下
配有一张自己画的图
输入模拟音频信号是相对GND做参考,是有正有负的
但是模拟音频在IC内部需要直流偏置才能工作,要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然后通过BTL推挽接法,输出两列相位相反的PWM波,合成后是有直流偏置的PWM波
这个输出的PWM波形,但是有直流偏置(图中的6V)
再通过LC滤除直流偏置,形成正弦模拟输出信号
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IC内部是需要直流偏置的。
它的PWM是在这个偏置的情况下工作的,不能没有偏置。 ...

谢谢 自己总结了一下 看看13楼 理解的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是相对的,但电源的IC都有内部的参考电压作为基准,BTL输出两个相位相反的信号,合成后就是交流了,没 ...

谢谢 自己总结了一下 看看13楼 理解的正确与否

网友B:
它输出的PWM波直流成分是相等的,负载接在它的BTL输出端,相等的直流电压不产生电流,所以不需要去掉。它的LC滤波是为了高频成分(PWM开关频率)。

网友D:
1、声音需要的是能量,负半周一样可以推动扬声器震动,所以可以发生声音。
2、H桥是一个很棒的差分电路,使用H桥可以在全直流状态输出两端极性不同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输出的PWM波直流成分是相等的,负载接在它的BTL输出端,相等的直流电压不产生电流,所以不需要去掉。它的 ...

谢谢

网友E:
声波在负半周,只是代表振动的方向与正半周相反 人耳为什么就不能听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