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移植keil遇致命错误

楼主(2019-04-25):
最近有项目需要用GD32E230C8T6替换STM030C8T6;
给意见,头疼。。。
keil报错:
*** Using Compiler 'V6.9', folder: 'D:\Software\keil5\ARM\ARMCLANG\Bin'
Build target 'GD32E230'
fatal error: error in backend: ran out of registers during register allocation
ArmClang.exe: error: clang frontend command failed with exit code 70 (use -v to see invocation)
Product: MDK Plus 5.25
Component: ARM Compiler 6.9
Tool: armclang [5ced1d00]
Target: arm-arm-none-eabi
ArmClang.exe: note: diagnostic msg: PLEASE submit a bug report to 【网站】 and include the crash backtrace, preprocessed source, and associated run script.
ArmClang.exe: note: diagnostic msg:
********************
PLEASE ATTACH THE FOLLOWING FILES TO THE BUG REPORT:
Preprocessed source(s) and associated run script(s) are located at:
ArmClang.exe: note: diagnostic msg: C:\Users\ID-3\AppData\Local\Temp\hal-07de19.c
ArmClang.exe: note: diagnostic msg: C:\Users\ID-3\AppData\Local\Temp\hal-07de19.sh
ArmClang.exe: note: diagnostic msg:
********************
compiling hal.c...
".\output\Projec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fatal error: error in backend: ran out of registers during register allocation   这段copy上百度 好像也没有其他兄弟有遇到过?  查看下中文翻译,对应找问题。  器件类型会不会宏定义错误,既然报寄存器 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al error: error in backend: ran out of registers during register allocation   这段copy上百度 好像 ...

移植过程使用的是官网下载的库,编译OK;
需要移植的芯片接口就有上电,按键,复位,iic,5个引脚需要配置;
代码中const变量极多;
再重新移植一遍试下,看是否还有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