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好12232 却不能显示,请教各位

楼主(2019-04-25):
原理图如下

io配置如下

主函数
int main()
{
        lcd_init();
        lcd_clr();
        dprintf(16,0,"123456",0);
        while(1);
}

请教各位 为什么会不能显示
麻烦各位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P0 口有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B:
驱动程序没问题?

网友C:
数据口用的哪个口?是P0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没问题?

驱动程序没问题 我之前在另外一块板是12c52a的芯片 直接复制过来的之前用的没有任何问题。
换89c52怎样都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口用的哪个口?是P0口吗?

是的。

网友C:
硬件电路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都一样吗

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 板子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 板子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设计的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 口有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没有上拉电阻  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A:
51 的 P0 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不能输出高电平哦。所以要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