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 USB 如何获取前一笔是否传送成功,求解

楼主(2019-04-25):
以前使用GD32F103在USB-HID发送时会先确认“GetEPTxStatus(ENDP1)前一笔是否传送成功”,
现在用GD32F350看了老半天就是整不明白,希望有了解的朋友能指导一下,谢谢哦!

网友A:
F系列 寄存器跟STM32的USB都差不多一样,我略微看过, 我用的是E系列USB做设备,自己做个了应用标志,发送结束中断后,在中断回调函数内设置我这个标志为空闲(从而可以再次将发送数据放入发送FIFO)  效果还行。这是参考GD32E系列USB官网简单ACM的例子学习的方式。查标志位 应该也是更加直观的办法吧? 用软件标志位感觉会存在隐患,应该做个异常处理定时器,去查询寄存器状态,避免软件标志位出错下,可以异常恢复。 写代码,写的就是异常处理!

楼主(2019-06-19):
引用 网友A:
F系列 寄存器跟STM32的USB都差不多一样,我略微看过, 我用的是E系列USB做设备,自己做个了应用标志,发送 ...

谢谢

网友A:
有机会 加Q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