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轨到轨运放用作电压跟随器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9-04-25):
该电压跟随器用于ADC(3.3V供电)前端的驱动电路,电压跟随器电路使用单电源5V(最初用3.3V供电,后改为5V来测试)供电,输入幅值过大,输出信号失真。运放使用的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幅值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接近电源电压的,但是现在输出幅值离电源电压还有大约1.4V。下面是测试结果,输入电压越大输出信号失真越严重,蓝色波形是输入,黄色波形是输出,信号频率58KHz。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图片顺序反了,请见谅

楼主:
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是输出信号可以接近电源轨电压,如果是芯片是5V供电,共模电压是2.5V的话,输出波谷可以接近0V(比如0.1-0.3V),输出波峰接近5V(比如4.7-0.4.9V)。如果是芯片是3.3V供电,共模电压是1.65V的话,输出波谷可以接近0V(比如0.1-0.3V),输出波峰接近3.3V(比如3.0-0.3.2V)。

网友A:
典型的相位反转特征。应该是输入端有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相位反转特征。应该是输入端有负电压

您好,您说的输入端是Pin3吗?Pin3波形只是比Vin高出2.5V,从图片中蓝色波形可以看出,Pin3的波谷是不会小于0V的,您看看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输入端是Pin3吗?Pin3波形只是比Vin高出2.5V,从图片中蓝色波形可以看出,Pin3的波谷是不会 ...

你说的不对。
3脚波形也贴来看看吧。

网友B:
该型号运放说输出轨到轨,可没说输入轨到轨。

网友B:
显然,没有认真仔细阅读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
3脚波形也贴来看看吧。

您能简单说明一下,哪里有问题吗?蓝色波形是Vin,Pin3波形(黄色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没有认真仔细阅读datasheet。

您好,VDD=0V,VCC=5V,Vicm=2.5V,Vicm不符合手册要求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VDD=0V,VCC=5V,Vicm=2.5V,Vicm不符合手册要求吗?请指点,谢谢。

我想,8楼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8楼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有个叫做罗卜孙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是输出信号可以接近电源轨电压,如果是芯片是5V供电,共模电压是2.5V的话,输出波谷可以接 ...

你这个1.65V,2.5V不是什么共模电压啊,只是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D:
他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VDD+1.15~VCC-1.15. 现在你单电源5V供电,所以共模电压范围为:1.15V~5-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VDD+1.15~VCC-1.15. 现在你单电源5V供电,所以共模电压范围为:1.15V~5-1.15V。 ...

谢谢,明白了。

网友E:
所以当输入端电压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有的运放是会相位翻转,有的是嵌位截止,输出就很怪哉了。
另外反馈臂上的R609没必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当输入端电压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有的运放是会相位翻转,有的是嵌位截止,输出就很怪哉了。
另外 ...

谢谢,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反馈电阻,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反馈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反馈电阻,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反馈电阻?

跟随器本身就没必要加,一个电阻两个焊点也是增加成本呀

网友F(2024-07-16):
谢谢解答的弟兄,我又学了些关于运放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