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NFC模块电源是否要与强电隔离

楼主(2019-04-25):
目前情况是这样,板上有nfc刷卡,有电能计量,现在考虑,整块板使用同一组没有和强电隔离的电源。注:产品有外壳,刷卡隔着外壳,其他地方没有人可触及的地方。1、ncf不使用隔离电源会不会有触电危险

网友A:
外壳绝缘足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绝缘足够就可以

还有一个数码管显示,数码管 的绝缘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数码管显示,数码管 的绝缘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不是应该有个透明的塑料窗口么?如果你想要,绝缘是可以做到足够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有个透明的塑料窗口么?如果你想要,绝缘是可以做到足够安全的。。。 ...

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