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普通boost芯片能够用在en脚输入占空比不同的pwm来调节输出电压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25):
这种啊?

网友B(点评):
这个一阶RC可靠吗?需不需要再加一阶?或者再加一级跟随?

网友C:
这是PWM当成DAC用的。

网友D:
不是所有的BOOST都有这个功能
一般只适用于驱动LED 调光的 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E:
LCD背光驱动IC会有这个功能,但是一般的升压IC没有这个工能。

网友F:
通过使能脚EN来做PWM控制,从而改变输出电压,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