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HVS-5.0引脚接地阻值

楼主(2019-04-25):
请教LM2576HVS-5.0引脚接地阻值

网友A:
如果楼主指的是外围电阻的阻值,去看器件手册。如果楼主指的是拿万用表测管脚对地的“阻值”,那没意义,不同电压、电流下的数值不同,除了0值短路外,其它值都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