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555定时器仿真,输出可调占空比(小于50%)

楼主(2019-04-25):
来一个555定时器仿真,输出可调占空比(小于50%),上一个仿真,但是这个仿真是错误的,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A:
此电路改一下可以调占空,频率不变。
电阻全部不要,两个二极管接Out,用一个电位器,两头分别接二极管,活动端接电容C3、THR和TRI节点。

那频率和占空比怎么计算

网友B:
这个在中级职称中也有考啊     需要研究一下

@wkpde21 :在北京的含金量是认可的
中级工程师的职称吗?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考一个呢?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改一下可以调占空,频率不变。
电阻全部不要,两个二极管接Out,用一个电位器,两头分别接二极管,活 ...

不明白什么意思

那就先弄明白再说。

网友A:
想用这样的套路谝电路,没门!不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这样的套路谝电路,没门!不讲!

我的电路仿真会爆炸,不可讲。

网友C:
现在一个国产sot-23-6的6脚单片机带pwm,带adc,才几毛钱。还折腾555?

网友D:
线路没问题,要不能正确仿真,那就是仿真器问题,胡诌你连线逻辑有错误。
TRI没有交叉红点,但是附近有个空余交叉红点?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9-05-31):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个国产sot-23-6的6脚单片机带pwm,带adc,才几毛钱。还折腾555?

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有渠道吗?

网友C:
汇春科技

楼主:
74系列的有没有单个IO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的?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74系列的有没有单个IO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的?

74系列,据我所知,是74245,用dir,切换方向。或244用两个通道。
对于这个可以参考一些开源单片机带隔离芯片的的烧写器。
比如usbdm,带由buff芯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

百度搜下,汇春科技。排名很前。以前是麦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