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帮忙推荐一款DCDC电源升压芯片

楼主(2019-04-25):
请帮忙推荐一款DCDC电源升压芯片
要求是SOT-23-5封装,开关频率1.2MHz,输出不小于36v,电流没要求,100ma也够用。
价格便宜。
找到LT1930,但是价格好像贵了
谢谢

网友A:
36V输出100mA不能叫电流没要求。。。

+1

网友B:
36V 0.1A  3.6W 输出
sot23-6 内MOS 的估计不行
你输入多少?

网友C:
这种应该内置mos很难搞定才对

网友D:
电流大点能考虑么?比如1A?

网友E:
36V&100mA这么大的负载内置MOS的搞不定。
如果负载电流在几个mA,有种升压DC-DC专门给APD供电用的可以考虑,可以输出300mW,即大概36V&8mA的输出能力

网友F:
rt9293可以到40多伏,但电流不够,原厂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了,虽然市场上还能找到
mt9293 大概靠近,sot23-6,不满足楼猪要求的 sot23-5,其 Vin 2.8 ~ 32V,Im <= 2A,OVP 37V。电流估计可以达到,电压就难说了,不过说来,模拟 IC 中 36V~42V 以上好像是其他工艺了,你看以前的几乎所有运放,有几个能超过36V的。楼猪随便提出的这个 36V以上 非常坑爹

mt9293 大概四毛钱一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t9293可以到40多伏,但电流不够,原厂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了,虽然市场上还能找到
mt9293 大概靠近,sot23- ...

大多数是40V工艺,极限耐压44V。
60V工艺的做的厂家就很少了

网友G:
可以参考TI的

网友H:
貌似还真难给你找这种参数的,输入是多少呢?

网友I(2019-07-10):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J:
有点高了,低点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