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3是不是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啊

楼主(2019-04-25):
是不是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啊,不需要驱动器或者三极管驱动了吧

网友A:
要看数码管点亮需要多少电流,如果段数比较多的话,不建议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数码管点亮需要多少电流,如果段数比较多的话,不建议直接驱动

多谢,明白了,要结合驱动的需求。那种小数码管,1个的可以直接驱动,多了上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明白了,要结合驱动的需求。那种小数码管,1个的可以直接驱动,多了上驱动器。 ...

003端口输出电流限制好像是20mA,对于单灯来说,就过了。必须加以限制
对于段位动态扫描的那种,就比较合适直接驱动,亮度可以通过点亮时间来进行合理限制。比如点亮时间=1/10周期,等效亮度就等于2mA,亮度正好了。

网友C:
驱动一个小的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3端口输出电流限制好像是20mA,对于单灯来说,就过了。必须加以限制
对于段位动态扫描的那种,就比较合 ...

有道理,如果静态点亮LED肯定要加个510欧姆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D:
都是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如果静态点亮LED肯定要加个510欧姆的电阻比较好。

现在的LED都是高亮的了,加个2K都亮的飞起

网友E:
这种可以用可变电阻先调试好,再选择个接近的,这样可以确保最省电。

网友E:
电阻越大越省电,只要亮度满足就行了。

网友F:
小数码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C(2019-09-27):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LED都是高亮的了,加个2K都亮的飞起

也是啊,哈哈,要根据参数设置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