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通过带隙电压测量VCC

楼主(2019-04-25):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带隙电压和对应的ADC原始数据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例运算知道VCC,因为满量程对应的就是VCC,也就是0x0FFF对应VCC
即VCC:0xFFF=带隙电压:带隙电压ADC

楼主:
double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
void ADC_Bypass (void) // The first three times convert should be
bypass
{
unsigned char ozc;
for (ozc=0;ozc<0x03;ozc++)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
}
void main (void)
{
double bgvalue;
READ_BANDGAP();
Enable_ADC_BandGap;
ADC_Bypass();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bgvalue = (ADCRH<<4) + ADCRL;
VDD_Voltage = (0xFFF/bgvalue)*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Bandgap voltage = %e", 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e", VDD_Voltage);
while(1);
}

楼主:
而带隙电压可以通过特定的操作获取
#define set_IAPEN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0 ;EA=BIT_TMP
#define set_IAPGO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TRG|=SET_BIT0 ;EA=BIT_TMP
#define clr_IAPEN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0;EA=BIT_TMP
void READ_BANDGAP()
{
UINT8 BandgapHigh,BandgapLow;
Set_IAPEN; // Enable IAPEN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IAPCN = 0x04;
set_IAPGO; // Trig set 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IAPCN = 0x04;
set_IAPGO; // Trig set 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Clr_IAPEN; // Disable IAPEN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 3072/(0x1000/Bandgap_Value);

网友A:
其实官方应该直接给个封装彻底的例子,这样大家直接拿来就用,不用考虑中间原理了,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