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1934之惊喜体验

楼主(2019-04-26):
参加了Microchip的开发板月月送活动,有幸得到了一个神秘宝贝,PAC1934 USB A PowerMeter.拿到实物后,欣赏完它的外观和手感,迫不及待的开始测测优盘的功耗。
再往里面复制一个2G的文件看能增加多少?
就增加了30mA
再看一看移动硬盘的耗电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下图对比了西数的和SONY的两个,左图是静态功耗,右图为读取里面的视频时的功耗情况。

WD 500G是这样的

SONY 500G是这样的

它只能测量5伏的电压吗?仔细翻了一下数据手册PAC1934,可以取32伏呀。看看DC-DC模块,前面这个电容耐压值为10伏。这9幅应该没问题吧?
手上的华为手机充电器原装快充就是9伏,试一下,**10多分钟没问题。
不得不说插座的质量的确很好,有松动也不会导致接触不良。提供的navigation switch使用比较灵活。不仅可以扩屏,显示相应的技术参数,而且提供从对比度控制、屏显翻转到数据存储诸多功能。
用了这么久的PICkit3看看它功耗如何呢?下图是静态功耗
烧写程序时抓拍到的是这样的

对了,顶端那个箭头是什么东西?手册上说指示电流方向。难道电流还可以反向?看看这个结构框图,结合外壳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电流由公头入,母头出是标准的测量方法。但是,与电源直接相接着就是DC-DC和PAC1934,所以,电流应该是可以反向的。
等下,看这个取样电阻安装的位置来看,对同样的电源和负载来说,电流如果换个方向,那么流过DC-DC的电流就会出现检和不检的情况。DC-DC的电流可就是供给系统自身的啊,那就是自身的功耗。想到这里就忍不住仔细检查一遍User-Guider。
呵呵,这好奇心还真管用,果然如此。看这个说明电源如果出母头接入,负载接公头的话,电流就能够反向。如果不接负载,这时候,就能够测量出自身的功耗。找了一下转接线和转接头,反过来试一下.果然如此,自身功耗9mA,与规格书的说明比较一致。
看看这个箭头不就反过来指示电流方向了么?
所以按照结构框图的释义来看,如果将电流反向,也就是母头接电源,公头接负载,这时候,总的电流应该包含它自身的电流,所以测量值应该偏大。,如果将电源接公头,负载接母头,那么监测到的电流,就完全只是在负载上流过的电流。对两个U盘分别作了正接和反接的对比,结果如下,跟预想的一样。所以此表的电流可以正反向使用。

这是16G的kingston 正接时的结果
将同样的U盘反接后的结果,0.072A
又另外找了两个分别为32G和16G的U盘,正反向接法测试如下结果:
32G 正接  电压:5.135V  电流 0.042A   反接   电压:5.062V 电流:0.056A

16G 正接  电压:5.132V  电流 0.032A   反接   电压:5.082V 电流:0.041A

说明一下,反接时电压低了几十毫伏,因为没有找到公对公转换头,用的是USB公对公的延长线(长度1.2m左右),电压被它吃了。下次找个转接头应该更准确了。
兴奋了好几天,把家里能测的,从ipad充电,婴儿用的音乐播放机,婴儿剃发剪都统统测了一遍。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给各位。

楼主:
欢迎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反接这种都被你测到了!!

好奇心勾引起的

网友B:
恭喜中奖!!继续参与还会有惊喜哟!

网友C:
运气真好

网友D:
做工很精致啊!也想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中奖!!继续参与还会有惊喜哟!

没有看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继续参加,继续分享这样的评测或体验,有可能得到免费参加Microchip技术精英年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