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audio遇到个问题,求大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9-04-26):
现在做的USB AUDIO设备,录放都有的,把程序下载进去之后,进行播放,播放正常,然后打开录音进行录音,这是播放就会出现问题,DEBUG看了一下,DATAOUT就不运行了,无数据传到单片机,把录音关闭情况还是如此,或者开始先进行录音,然后播放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开始至进行播放,播放一直都是正常的,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会不会是配置启动录音时配置EP IN端点影响到了EP OUT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配置启动录音时配置EP IN端点影响到了EP OUT端点?
嗯,我也感觉是端点互相影响了,毕竟单独使用都是正常的。现在正在找问题。

网友B:
顶起来,希望楼主早日找到问题之原因。

网友C(2019-07-02):
楼主是做的系统免驱的usb aud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的系统免驱的usb audio吗?

嗯,即插即用。不需要外部驱动

网友:
Isoc EP IN的FIFO Buffer Size配大一点

网友:
我们也是做免驱USB音频的,但是一般不用ST的芯片,用那种集成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