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1020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用CC1020做数传时,接收不到数据,用频谱仪看也能看到射频锁定在434.056MHz,接收端也能看到这个频率进入CC1020的芯片,但用示波器看MCU有发送数据到CC1020,接收端的CC1020的DIO就是没有对应的数据输出,这会是什么问题?附件是寄存器的配置,图片是频谱图。
那位高手指点下

CC1020(machester).pdf

寄存器配置

网友A(2019-04-26):
难道是芯片的解调电路出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芯片的解调电路出了问题了

就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