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ZI 】用STM32CubeMX配置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9-04-26):
用STM32CubeMX, 创建工程时选的是通过板子类型NUCLEO-F767ZI创建。
1、网络只选LWIP时,可以ping通
2、选LWIP+FreeRTOS,ping不通,代码里可以看到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init code for LWIP */
  MX_LWIP_Init();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osDelay(1);
  }
MX_LWIP_Init();已经调用;
3、用LwIP_HTTP_Server_Netconn_RTOS例程,即使不按网上的说法改HSE的时钟输入,只修改成上面的静态地址也可以ping通
请教用STM32CubeMX选择LWIP+FreeRTOS时,还需注意什么和修改什么?
谢谢

网友A:
还没用过Cube,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