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部中断输入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26):
按键中断输入,其中有两个按键的端口引脚顺序相同(PD6、PI6),中断该如何配置,两个按键都能够正确的中断响应。

网友A:
你这是共用一个中断线,初始化后 ,谁先触发给谁用,触发后你可以在中断里面判断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共用一个中断线,初始化后 ,谁先触发给谁用,触发后你可以在中断里面判断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I,EXTI_PinSource6);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EXTI_PinSource6);
问题是这两条语句不能并列啊,谁在后面谁有效。

网友B:
不管哪个,进了exti中断之后,读一下gpio的电平来判断不行吗?

网友C:
好像没办法一起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个,进了exti中断之后,读一下gpio的电平来判断不行吗?

如果先配置PI6口,后配置PD6口,PI6口上的按键根本进不了中断,如何读取判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先配置PI6口,后配置PD6口,PI6口上的按键根本进不了中断,如何读取判别? ...

那就轮询,或者不断切SYSCFG_EXTILineConfig,或者与/或逻辑两个脚到另外的脚上专门引起中断,硬件设计时就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吧

楼主:
看样子是无解了! EXTI0~EXTI15这16根中断输入线,最多只有16个I/O引脚可以作为中断触发源被接入!每一根中断输入线只能有一根I/O引脚被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