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基于赛元92F8003学习板的LED驱动使用心得

楼主(2019-04-26):
8003的小学习板,两排引脚全部引出,一端是四个仿真烧录引脚,另一端是一个MINI USB供电端口,非常简洁。PCB上只在P13引脚接出了一只LED,就从这只LED开始基础的应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首先还是从官网上下载最新的KEIL插件,SOC PRO51SC-LINK的固件等装上,这些可以参考官方的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765580-1-1.html

然后,跟其它51片子一样,在KEIL上建一个项目,选择SC92F8003器件:

再建一个main.c

这就完成了main程序。
把必要的文件加入项目中。

由于使用了SOC提供的库文件,编译的时候会出现许多警告。可以通过《应用指南》文档中介绍的方法来消除。

根据文档中的方法做一些设置后,就不会再出现UNCALLED SEGMENT警告了。
另外,还需要在Option”中进行一些设置,比如H文件路径,仿真器,下载设置等。

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就可以编译成功了。无错误,无警告。

通过SC-LINK烧录进去,小学习板上的LED就开始闪烁了。修改“烧录OPION信息”中的
System clock”可以直接改变LED闪烁的快慢。
也可以仿真看看:

P13这颗LED刚好是接在了PWM6引脚上,做个PWM来控制LED,成呼吸灯的样式。
跟上面一样再建一个新项目,main程序改为:
sc92f8003_it.c文件也要做一些修改:
加入项目的文件:
跟上面一样,消除UNCALLED SEGMENT警告。Option中修改H文件路径,仿真烧录选择等。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下载下去,LED就慢慢的明暗变化了。
用逻辑分析仪看到的输出PWM波形。

实物图:
我先抛砖引玉。

签名,,

qiangtech
2019-4-26

微信:wang154571

网友A:
记得放实物图哦,另外:提醒一下,现有签名并不能让我们对应上您本人呀。签名可实名,或者写微信号,手机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放实物图哦,另外:提醒一下,现有签名并不能让我们对应上您本人呀。签名可实名,或者写微信号,手机号 ...

写微信号和手机号,那大家不是都可以看到了,要不私信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微信号和手机号,那大家不是都可以看到了,要不私信好一点?

你决定吧,到的时候如果联系不到本人,可能就要跟大奖告别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微信号和手机号,那大家不是都可以看到了,要不私信好一点?

你决定吧,到开奖的时候联系不到本人可能就要跟大奖告别咯。

网友A(2019-05-27):
您好,本周开奖返押金,请留下您的手机号和微信号,这边对不上您本人的提交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本周开奖返押金,请留下您的手机号和微信号,这边对不上您本人的提交信息。 ...

备注上微信号了

网友A:
就因为您备注的对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因为您备注的对不上啊

微信:wang154571
这个对不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信:wang154571
这个对不上吗?

对上了 ,谢谢,看成你的签名qiangtec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