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PI通信问题:每发2字节就丢掉2字节

楼主(2019-04-26):
芯片:FH8610
系统:ucos
SPI参数:位宽16bit,时钟6.75MHz,极性0,相位0
问题:该芯片(从机)与wifi模块(主机)进行SPI通信时,原本要发送buf是“123456789123456789”,但实际测到的却是“1256914589”,也就是每发2字节就丢了2字节,但接收来自WiFi的数据却是正常的。
void config_spi( int id )
{
    Spi_Enable( id, 0 );
    Spi_SetFrameFormat( id, SPI_MOTOROLA_MODE );
    Spi_SetPolarity( id, SPI_POLARITY_LOW );
    Spi_SetPhase( id, SPI_TXR_PHASE );
    Spi_SetDataSize( id, ((SPI_UNIT_TR_BITS == 8) ? SPI_DATA_SIZE_8BIT : 0xf));
    Spi_SetTransferMode( id, SPI_TX_RX_MODE );
    Spi_DisableIrq( id, SPI_IRQ_ALL );
    Spi_SetDmaTxDataLevel( id, 12 );        //12
    Spi_SetDmaRxDataLevel( id, 3 );         //3
    Spi_SetDmaControlDisable( id, SPI_DMA_RX_POS | SPI_DMA_TX_POS );

}
static void config_dma_rx( int ch )
{
    Dma_ClearIsrBit(ch,(DMA_INTT_TXR | DMA_INTT_BLOCK | DMA_INTT_SOURCE | DMA_INTT_DEST | DMA_INTT_ERR)); // new add

    Dma_SetTxrType( ch, DMA_TTFC_P2M_DMAC );
    Dma_SetSrcWidth( ch, ((SPI_UNIT_TR_BITS == 8) ? DMA_TXR_8BITS : DMA_TXR_16BITS));
    Dma_SetSrcSize( ch, DMA_BURST_4 );
    Dma_SetDstWidth( ch, DMA_TXR_32BITS );  //DMA_TXR_32BITS
    Dma_SetDstSize( ch, DMA_BURST_4 );
    Dma_SetSrcIncDirection( ch, DMA_DIR_UNCHG );
    Dma_SetDstIncDirection( ch, DMA_DIR_INC );
    Dma_SetSrcHsMode( ch, DMA_HSMODE_HARDWARE );
    Dma_SetFifoMode( ch, 1 );
    Dma_SetFlowCtrl( ch, 1 );
    Dma_SetHProt( ch, 6 );
    Dma_EnableIsrBit( ch, DMA_INTT_BLOCK );
}

static void config_dma_tx( int ch )
{
    Dma_ClearIsrBit(ch,(DMA_INTT_TXR | DMA_INTT_BLOCK | DMA_INTT_SOURCE | DMA_INTT_DEST | DMA_INTT_ERR));// new add

    Dma_SetTxrType( ch, DMA_TTFC_M2P_DMAC );
    Dma_SetSrcWidth( ch, DMA_TXR_32BITS );  //DMA_TXR_32BITS
    Dma_SetSrcSize( ch, DMA_BURST_4 );
    Dma_SetDstWidth( ch, ((SPI_UNIT_TR_BITS == 8) ? DMA_TXR_8BITS : DMA_TXR_16BITS));
    Dma_SetDstSize( ch, DMA_BURST_4 );
    Dma_SetSrcIncDirection( ch, DMA_DIR_INC );
    Dma_SetDstIncDirection( ch, DMA_DIR_UNCHG );
    Dma_SetDstHsMode( ch, DMA_HSMODE_HARDWARE );
    Dma_SetFifoMode( ch, 1 );
    Dma_SetFlowCtrl( ch, 1 );
    Dma_SetHProt( ch, 6 );
    Dma_EnableIsrBit( ch, DMA_INTT_BLOCK );
}
int spi_one_cycle_transfer(UINT8 idx,const UINT8 *tx_buff,UINT8 *rx_buff,UINT32 len)
{
    UINT8 ret;

//1.wait master pull up ack gpio
    OSSemPend(sem_wifi_ack_gpio, 0, &ret );
//2.pull up slaver ack gpio
    //Gpio_SetPortX(HW_HELP_SPI_GPIO,1);
//3.block to exchange data
#if 0
    Spi_WriteReadBlock(idx,tx_buff,rx_buff,len);
#else
    config_spi(g_spi_chan);
    Spi_SetDmaControlEnable( idx, SPI_DMA_RX_POS | SPI_DMA_TX_POS );
    Spi_Enable( g_spi_chan, 1 );

    //config tx
    config_dma_tx( g_spitx_dma_chan );
    Dma_SetSrcAddress( g_spitx_dma_chan, (unsigned int)tx_buff );
    Dma_SetDstAddress( g_spitx_dma_chan, SPI_DATA_REG );
    Dma_SetDstPer( g_spitx_dma_chan, DMA_HSP_SPI2TX );
    Dma_SetTxrSize( g_spitx_dma_chan, len >> 2 );
    Dma_EnableChan( g_spitx_dma_chan );

    //config rx
    config_dma_rx( g_spirx_dma_chan );
    Dma_SetSrcAddress( g_spirx_dma_chan, SPI_DATA_REG );
    Dma_SetDstAddress( g_spirx_dma_chan, (unsigned int)rx_buff );
    Dma_SetSrcPer( g_spirx_dma_chan, DMA_HSP_SPI2RX );
    Dma_SetTxrSize( g_spirx_dma_chan, (SPI_UNIT_TR_BITS == 8) ? len : (len >> 1));
    Dma_EnableChan( g_spirx_dma_chan );

    Gpio_SetPortX(HW_HELP_SPI_GPIO,1);
    OSSemPend(g_dmaSpiRx_done, 0, &ret);    //don't wait forever,need to change
#endif

//4.pull down slaver ack gpio
    Gpio_SetPortX(HW_HELP_SPI_GPIO,0);

    return 0;

}

static void _spiFrCCThreadFun(void *param)
{
    static unsigned char slaveRxBuff[1200]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laveTxBuff[1200] = "hellothisisfh8610";

    UINT8 ret;

    sem_wifi_ack_gpio = OSSemCreate(0);

    while(1)
    {
//1.check msg queue first.if it have,mean dsp want to send something initiative

//2.package data

//3.exchange data
    spi_one_cycle_transfer(g_spi_chan, slaveTxBuff, slaveRxBuff, 600);
    uprintf("_spiFrCCThreadFun slaveRxBuff=%x-%x-%x-%x-%x-%x\n",slaveRxBuff[0],
        slaveRxBuff[1],slaveRxBuff[2],slaveRxBuff[3],slaveRxBuff[4],slaveRxBuff[5]);
//4.unpackage data

//5.analysis data

    }
}

楼主:
有遇到类似现象的嘛,代码中的"hellothisisfh8610",实际用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是“heotsih80”

网友A:
感觉是寄存器写的问题吧,还没有发送完成就写了寄存器或者清除了发送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寄存器写的问题吧,还没有发送完成就写了寄存器或者清除了发送缓冲 ...

终于找到原因了,是主机的CS脚控制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的,spiCC3220SDMAHWAttrs.csControl应该为SPI_SW_CTRL_CS,而不是SPI_HW_CTRL_CS,之前一直还以为是DMA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