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找一块升降压DCDC芯片,输入电压为10-36VDC,输出12VDC/1A

楼主(2019-04-26):
RT,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

oc4000或者是oc4001

网友A:
芯龙的 去看看

网友B:
可以聊一下细节么?方便的话+QQ1090625760,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聊一下细节么?方便的话+QQ1090625760,详聊!

看到需求后,发型号和规格书来看看

网友C:
用XL6019非常合适,要用2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XL6019非常合适,要用2个电感。

这两个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即可?另外二极管D1是如何选型的?12V输出电流1A以内,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即可?另外二极管D1是如何选型的?12V输出电流1A以内,谢谢
...

10-30V 升降压,关键不是芯片而是架构,从成本角度用SEPIC架构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芯片到不是关键了,几乎所有能在30V以上工作电流1A以上的升压芯片基本上都可以胜任。
XL6019,倒是完全能胜任,而且远远过了,体积还大,成本嘛,在你这里用稍微贵了点。
如果对体积、成本敏感的,还可以考虑别的芯片,比如SY7200,32V 1.5A  36V OVP,SOT23-6封装,价格和体积都小了一大圈。
典型的SEPIC系统,只需要把升压电感换成2个电感,或者是1:1的变压器,再接上一个耦合电容就成了。
至于二极管,和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整流管要求没什么区别,由于你是最高是30--12V,所以60V2A的肖特基就足够了。如果采用2个功率电感,对于SY7200来说,频率=1MHz,所以电感可以很小,2.7uH 2A的 CD43就可以胜任了,价格好像就十几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0V 升降压,关键不是芯片而是架构,从成本角度用SEPIC架构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芯片到不是关键了,几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需求发生改变,输入电压范围改为10-40V,XL6019可以胜任,规格书里面有参考电路,苦于体积,目前正在layout处理,以下为电路图,是否有满足的芯片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即可?另外二极管D1是如何选型的?12V输出电流1A以内,谢谢
...

这两个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即可,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合适,输出1A,我一般会选择2~3A的电感,留足余量。二极管用SS34就可以了。

网友E:
MP1495小巧轻便,应该可以符合你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即可,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要合适,输出1A,我一般会选择2~3A的电感,留足余量 ...

感谢你的回答,上图中的桥堆已更换,其他元器件不变,已经外发打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1495小巧轻便,应该可以符合你需求

MP1495是同步降压型,不能同时升降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MP1495是同步降压型,不能同时升降压的

升降压啊,那好像不便宜,之前主流的都是用的凌特的37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压啊,那好像不便宜,之前主流的都是用的凌特的3780

第一次接触,等板子回来后进行测试,后续结果会回复

网友F:
把SEPIC的耦合电容去掉做成反激一样也可以的吧,几乎所有的Boost芯片都能当反激用。
没有变压器只有单个电感的话那就只能SEPIC了……

网友G:
CM1801 Synchronous 4-Switch Buck-Boost Controller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G:
CM1801 高效率、同步、四开关降压-升压型控制器。规格书索取 QQ319087725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南芯SC8915
可以加QQ:624081694  交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10-30V 升降压,关键不是芯片而是架构,从成本角度用SEPIC架构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芯片到不是关键了,几 ...

SY7200是升压芯片可以用于SEPIC电路吗?还是说,SET UP芯片都可以用于SEPIC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SY7200是升压芯片可以用于SEPIC电路吗?还是说,SET UP芯片都可以用于SEPIC电路? ...

理论上,任何升压芯片,都可以工作在SEPIC架构,包括隔离反激,唯一的限制,就是输出耐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任何升压芯片,都可以工作在SEPIC架构,包括隔离反激,唯一的限制,就是输出耐压。 ...

谢谢回复!如果是外接MOSFET,就容易解决输出耐压的问题了吧。我自己感觉SEPIC电路关键在耦合电感,没有现成的,自己绕又太麻烦。用两个分开的电感,效率有损失。效果估计也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如果是外接MOSFET,就容易解决输出耐压的问题了吧。我自己感觉SEPIC电路关键在耦合电感,没有 ...

分开的电感,和耦合电感,跟效率没关系,关系是SEPIC如果采用耦合电感,则耦合电容的负荷就低很多。
不过,由于采用的低耐压大电容,电容器应力其实也不大,采用一般品质的CBB就好,如果贴片的就不好选择。
又:外接MOS管的话,耐压就不是问题了,而且SEPIC架构,基本上不会产生关断尖峰,所以,开关管应力条件其实还是挺理想的。
至于耦合电感,其实把高导磁环做的共模磁环滤波器的磁芯换成铁硅铝,就OK了,所以定制还是挺简单的,拿一款同规格共模磁环,让厂家把磁环换铁硅铝,就直接可以当SEPIC的耦合电感用,你也许会疑问绕在2对面的磁环耦合很差的,能用吗?因为特性和反激不一样,SEPIC的耦合电感不需要太高的耦合度,毕竟2个独立电感都可以用,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分开的电感,和耦合电感,跟效率没关系,关系是SEPIC如果采用耦合电感,则耦合电容的负荷就低很多。
不过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南芯SC8915
可以加QQ:624081694  交流

太复杂了,已用XL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