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为啥Vs会等于Vo

楼主(2019-04-26):
(图片)

网友A:
理想二极管,理想电源,当超过VS值时候,Vi经过R后,二极管导通,Vi通过R对电池放电(或者是充电),Vo电压就被Vs箝位,所以产生削波,Vs=Vo。

精彩分析

网友B:
Vo不会等于Vs。Vo的峰值应该等于Vs+VF,VF为二极管D的正向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