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段码屏中的偏压根据什么来决定?

楼主(2019-04-26):
        段码屏的偏压比选择一般来说是根据单片机来决定,正常情况下而言单片机IO直推选择1/2和1/3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需要注意,如果产品本身的外部供电电压比较低,供电电压小于4.5V的情况下建议选择1/2偏压,在低电压并使用1/2偏压的情况下液晶抖度相对大一些,在垂直视角看的会比较清楚,并且可以过12点法线。

        相反,如果低电压下选择1/3偏压,虽然也可以用,但相对来说没有1/2偏压的显示效果好,且过不了12点垂直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