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15W204S 单片机 程序内部变量超过128字节 ,怎么办

楼主(2019-04-26):
老的产品 需要升级该软件 采用STC15W204S 单片机  内部256字节RAM  不带片外RAM   现在程序变量超过128字节  keil  里面设置为Small:variables in DATA   编译不通过  改为Large: variables in xdata或compct可以通过  烧进去不工作   该怎么把变量定义在 片内高128字节  用了idata  也不行

网友A:
char idata Var[4];

楼主:
c查看 MP51 文件  地址在低128字节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c查看 MP51 文件  地址在低128字节内

DATA只能在低128字节,IDATA在00~255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c查看 MP51 文件  地址在低128字节内

你变量少了,多了就能上去了。从下往上分配的,idata从0到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变量少了,多了就能上去了。从下往上分配的,idata从0到255.

多定义几个变量  keil就编译不通过 IDATALEN已经改为256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定义几个变量  keil就编译不通过 IDATALEN已经改为256了

想不出还有 哪里会有问题

网友B:
错误1:放不下。
错误2:没有用的变量段忽略了。

芯片名字是AT89C51,这个芯片只有128的idata,你选AT89S52看看。链接期会使用Device里面的map设置。
不建议去bl51里面设置,也不通过File/Device Database菜单修改device中的AT89C51的内存大小的map设置

这里和芯片实际大小没有关系,但是尽量还是要一致。链接期也不会使用这里的值,也不会修改这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1:放不下。
错误2:没有用的变量段忽略了。

谢谢 改为AT89C52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为AT89C52就可以了

选择资源相同的芯片即可

网友D:
用STC的官方库啊,有各种对应芯片的型号

网友E:
单片机型号选错了,选AT89c52

网友F:
用STC官方例程啊,很方便的
  后期如果还有STC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QQ:259390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