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4用mplab IDE烧录attiny1617失败

楼主(2019-04-26):
项目用attiny1617,在使用MPLAB IDE编程后,发现用atmel ice和pickit4烧录都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用atmel studio编译后,用atmel ice烧录正常,同样的板子,所以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现在MPLAB IDE 用V5.15版本,XC8 V2.05版本,attiny_DFP(2.0.2)版本,UPDI烧录时钟0.1M和0.5M都试了。在MPLAB IDE下可以正常找到ATMEL ICE和pickit4,但是不能找到芯片。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报错信息是:
atmel ice: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 AtmelIceTool,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AtmelIceScripting.AtmelIceScriptingBase
pickit4: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 pk4hybrid,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pk4hybrid.Pk4HybridTooImpl
在mplab ide的工程设备里是

网友A:
编程接口连接对不对?
PICKIT4                    UPDI
2 VDD    -------------   VTG
3 GND   --------------  GND
4. PGD  --------------  UP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接口连接对不对?
PICKIT4                    UPDI
2 VDD    -------------   VTG

硬件连接是对的

网友B:
先用MPLAB X IPE 找到ATTINY1617芯片,升级下固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想知道你之前的单片机的复位端口是设置成IO口了吧?如果把复位端口设成普通端口,那么你以上说的两个烧录工具都不能烧录的,必须找一个支持高压烧录的才能解决!

网友D:
我烧写ATtiny用的不是PICKIT4

网友E(2021-09-26):
引用 网友A:
编程接口连接对不对?
PICKIT4                    UPDI
2 VDD    -------------   VTG

请问VTG是哪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