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V电路出来的波形,谁知道这个怎么把噪声去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26):
很明显,你这个是要50Hz 工频信号,噪音是不少,不过远离50Hz,用低通滤波器吧,特性可以是6 12 甚至18dB,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这个是要50Hz 工频信号,噪音是不少,不过远离50Hz,用低通滤波器吧,特性可以是6 12 甚至18dB, ...

低通滤波器很容易把谐波也给滤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器很容易把谐波也给滤掉,

如果你需要测量基本波形及其谐波包括波形失真等,很明显,采用滤波器就不怎么合适了,那么就必须从源头开始处理,比如平衡输入、屏蔽、采用超低噪声的放大器,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是在采样功率允许的条件下尽量提高输入等效电压,相信总有一个是你可能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测量基本波形及其谐波包括波形失真等,很明显,采用滤波器就不怎么合适了,那么就必须从源头开 ...

前端是IV电路,电流最小只有50nA,想做到很高的精度真的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端是IV电路,电流最小只有50nA,想做到很高的精度真的很难。

50nA?还对噪音、基频谐波都有较高要求?你慢慢挑战吧,基本上属于超级难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nA?还对噪音、基频谐波都有较高要求?你慢慢挑战吧,基本上属于超级难题了。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对你的运放要求也会比较高,不是随便一个运放就能胜任的

网友C(点评):
交流信号,普通的低噪声运放就可以,比如几毛钱档次的NE5532就足够了。不需要很高端的精密运放

网友D:
是怎样的电路?反馈臂上再不济也要整个10pF~100pF的电容吧,运放自身的参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样的电路?反馈臂上再不济也要整个10pF~100pF的电容吧,运放自身的参数怎样? ...

有个470pf的电容,运放的地是否要和电源地分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样的电路?反馈臂上再不济也要整个10pF~100pF的电容吧,运放自身的参数怎样? ...

有电容,运放的地是否要和电源地分开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电容,运放的地是否要和电源地分开连接?

运放的供电,单独用LDO来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端是IV电路,电流最小只有50nA,想做到很高的精度真的很难。

啥放大器?器件型号,电路图?

网友F:
50nA很大了好不,我这都是pA  fA的信号

网友G(点评):
不明觉厉!兄弟在那个科研机构效力?保密吗?

网友H:
IV转换出来的太小了,你可以考虑增大输出,后端用一个低通滤波。要求高的话就狠一点,上高阶椭圆低通滤波器,MAX297之类

网友C(点评):
噪声越前面处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IV转换出来的太小了,你可以考虑增大输出,后端用一个低通滤波。要求高的话就狠一点,上高阶椭圆低通滤波器 ...

谐波会不会滤掉?

网友C(点评):
先找到这个噪声源,是跟信号一起进来的、运放电源引入的、整个信号处理环节引入的,针对处理才省力气 有效信号约50Hz,噪声频率比较高的话应该比较容易滤除

网友I:
数字滤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谐波会不会滤掉?

不知道你正确的信号应该是怎样一个样子,不好评价。
感觉你前端应该是一个光电元器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注意电发光器件的影响,比如节能灯、日光灯,他们都会让你的传感器输出50Hz的信号,此外,你还要注意进行暗电流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