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TVD 调试界面,多串口显示问题

楼主(2019-04-26):
各位大虾,洒家在调试STM8L151时候,外设观察窗只能查看一个串口的数据,串口2,串口3都看不到。STM32有*.svf文件控制其显示。那么,STM8的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软件调试是不是可以看到。

网友B:
记得相应的外设要使能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相应的外设要使能开启。

STVD--IDE 也有外设“使能”?

网友C:
看不到不要紧,实际运行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VD--IDE 也有外设“使能”?

是的,对于STM8L芯片而言,外设时钟是默认关闭的。

要使用它们的话,需使能相关外设的时钟,比方:

  /*Enable clock SPI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 ENABLE);

  /*Enable clock USART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