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热式饮水机

楼主(2019-04-26):
花了两个月研发了一个即热式饮水机控制软件,感觉这个产品有噱头,有市场,有人群,应该是后期小家电里的又一主力产品,众多大品牌也已经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加Q微同号:251314507进行技术探讨。
话不多说,先上产品图与测试结果:

网友A:
加热用的陶瓷加热棒吗?看上去加热部分很长。

这个和智能马桶的差不多,之前有研究过。

网友B:
之前(2013年)买过一个没有电路控制的无水泵,纯靠热力出水的即热开水机.实测出口温度98°(使用0-100°玻璃酒精温度计测量),用了这么多年(用安新泉过滤后的自来水)结垢严重,水流很小温度也不足80度了.最近买了一台带水泵的,同一个温度计实测最高出水温度只有90°了.而且停止后继续流出来的水温度更低.所以只能用纯净水了.

网友C:
这个带热关断功能,就是高温保护,还有漏电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热关断功能,就是高温保护,还有漏电保护功能

出水温度有55度,70度,85度,95度跟100度,当然100度是做不到100度的,暂时做的是95度,而95度做的是93度,其它温度都是设定温度,所以这些都是用软件控制的。硬件都只是起保护功能,平时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2013年)买过一个没有电路控制的无水泵,纯靠热力出水的即热开水机.实测出口温度98°(使用0-100°玻璃酒 ...

靠电热出水?没有水泵与电磁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电热出水?没有水泵与电磁开关?

我拆开维护过,的确是没有。

楼主(点评):
靠的是加热蒸汽出水,据说是这样的,要找研发这个的人去咨询下

网友D:
每次洗澡调热水器都调不准,不是太烫就是太冷,这个能想办法用在洗澡上面不?

网友E(点评):
这个已经有了,冷热水自动恒温水阀

网友F(2020-05-10):
请问水温是如何进行控制的?控制发热管发热时间吗?能否实现无级水温控制?

网友G(2022-08-13):
楼主,你的饮水机多少秒可以稳定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