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电源转换器电路设计图简介

楼主(2019-04-26):
三种电源转换器电路设计图简介

    本文主要介绍了3.3V→5V电平转换器、模拟增益电路和模拟补偿电路三种电源转换器的设计原理图,对电路图进行简单的讲解。

  3.3V→5V电平转换器

     可以直接构成电平转换,往往是采用集成方案。有不同性能的电平转换器,有双向和单相配置、不同电压转换和不同速度的,用户根据需要选择最好的方案。器件间板级通信(如MCU到外设)往往靠SPI或I2C。对于SPI,采用单向电平转换器是合适的,而对于I2C,必须采用双向方案。图1说明了这两种方案。

  3.3V→5V模拟增益电路

   图2所示的模拟增益电路用于从3.3V电源到5V电源时调节模拟电压。图中33KΩ和17KΩ设置运放增益。11KΩ电阻限制返回到3.3V电路的电流。

  3.3V→5V模拟补偿电路

   图3所示电路为3.3V和5V之间的转换补偿一个模拟电压。此电路从3.3V电源到5V电源偏移一个模拟电压。147KΩ和30.1KΩ 及+5V电源等效于0.85V电压源与25KΩ电阻和运放构成一个1V/V增益的差分放大器。0.85V等效电压源使输入端任何信号偏移同样的量值。中心在3.3V/2=1.65V的信号也将中心处于5.0V/2=2.50V。左上方的电阻限制来自5V电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