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8位单片机设计,电子烟芯片EN8F677E

楼主(2019-04-26):
特征:
全静态CMOS 设计
8 位数据总线
片上FLASH ROM 大小: 2.0 K
内部RAM 大小: 256 字节
内部EEPROM 大小: 256 字节
37 单字节指令
14-位指令宽度
8 级堆栈
工作电压: 2.5 V ~ 5.5 V (PEDH 关)
4.5 V ~ 5.5 V (PEDH 开)
工作频率: DC ~ 20 MHz
采用主控芯片EN8F677E本身的低电压复位功能来实现电子烟的短路保护,把芯片的LVR设定在2.4V,当负载端短路时,芯片的VDD脚瞬间被拉低到2.4V以下,芯片复位,NMOS。管的控制脚回到上电复位的状态,即为低电平切断NMOS来保护MOS管。

由于电池直接连到EN8F677E的VDD上,通过把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作为输入,用VDD来作参考,因为内部基准电压是固定的,所以只要 VDD上的电压有变化时,采到的AD值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利用AD值来反算出电池端的电压,当EN8F677E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高于4.2V时,让NMOS的控制脚输出低电平关断NMOS来切断充电端与电池之间的充电回路,防止电池过充。EN8F677E芯片采用内部基准,测量电池电压,除了省去了外部参考源, 同时也节省了分压电阻。

网友A:
我这边有个电考烟的电源方案,不知道你这边需不需要

网友B:
加QQ:我给您推荐,STC纯国产  FLASH形芯片,高抗干扰,低功耗,价格实惠,消费类电子行业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