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示波器白屏,怎么破???

楼主(2019-04-26):
泰克示波器2012/2024C两台示波器都是白屏,怎么搞?

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屏幕是有显示的,必须斜着看才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调过对比度了还是不行。屏幕坏了吗???

网友A:
信号线松动了吧!

楼主:
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屏幕是有显示的,必须斜着看才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调过对比度了还是不行。屏幕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松动了吧!

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屏幕是有显示的,必须斜着看才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调过对比度了还是不行。屏幕坏了吗???

网友B(2019-06-18):
从隔壁坛里看到过  偏光膜出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