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嘴脸...

楼主(2019-04-26):
如题。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773006-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网友A:
SG3524我用过,UC3842我也用过。

那个大忽悠,根本不知道这些型号中数字的意义。
LM158、LM258、LM358也是工作温度范围不同,电气性能相同的芯片。虽然是三个型号,说是一种芯片也未尝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G3524我用过,UC3842我也用过。

那个大忽悠,根本不知道这些型号中数字的意义。

还在我跟前show这个

网友B:
把眼珠子睁大大的,看清楚了,SG细列是哪个半导体公司的产品!

网友A:
又不是只有一家生产3524这种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生产3524的厂家太多了。

生产3525的厂家也不是一家。

51系列单片机,别说美国,连日本都有生产的。

无非是某公司设计出来一种芯片,然后授权其它厂家生产而已。

网友A:
LM258、LM358和LM2904甚至有韩国生产的,改名叫KA258、KA358和KA2904

网友A:
LM158/258/358除工作温度范围不同外,其它参数仅有很小区别,否则厂家也不会放到同一datasheet中。

网友A:
不懂装懂,大忽悠。

网友A:
我感到奇怪:我为德州仪器写一篇书评,德州仪器这么大的公司,第一个在实验室里面做出集成电路的公司,第一个生产商用集成电路的公司,不可能不审稿吧?
德州仪器公司审完稿后都没说我写的书评有什么事实错误,也没有说什么病句或者语法错误,把这篇书评搬到售书网站上当做推荐语了。那位大忽悠可替德州仪器公司着的是什么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到奇怪:我为德州仪器写一篇书评,德州仪器这么大的公司,第一个在实验室里面做出集成电路的公司,第一 ...

我告诉你答案吧:因为TI找了你写书评,没找他写啊。
所以下次你就让点给他写啊,为了和谐

网友D:
技术的讨论,就不要进行人身的攻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答案吧:因为TI找了你写书评,没找他写啊。
所以下次你就让点给他写啊,为了和谐 ...

如果在售书网站上,找不到张眉大侠所说的【他给德州仪器写的书评】,那该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售书网站上,找不到张眉大侠所说的【他给德州仪器写的书评】,那该怎么解释?

如果找不到,那没什么好解释的,不外乎两种情况:
1、TI真找了他写,拿说明他写的东西TI觉得不怎样;
2、TI没找他写,他到处吹TI找了他写,就他无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