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下载时出现Format specifier '%x'

楼主(2019-04-26):
如题,用kit3.5进行下载时该出现问题,板子是官方的开发板DM330026,芯片是dspic33ep128gs808。好像连Device都没有识别出来。编译器应该是好的,之前用它下载过dspic33ep64gs505
尝试过外部供电,也尝试过Kit3.5供电,都是一样的问题
*****************************************************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55.01
固件类型..............dsPIC33E/24E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3.250000 volts.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9ff
编程器件失败
The MPLAB PICkit 3缺少存储器对象。

网友A:
这是没有识别到芯片或者芯片型号选错了吧

网友B:
ICSP接口连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下板上的线路, 看看是不是有干扰之类的

网友C:
还没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进制

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SP接口连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下板上的线路, 看看是不是有干扰之类的
...

板子是官方的板子,接口是我自己焊接的,但是没问题呀

网友E(2020-08-11):
认真看烧录的原理图!kit3不是这个口烧录

网友E:
你的烧录口接错了!应该是旁边的那个J3才是对的!我自己从新焊接出来的!

网友F(2020-10-31):
没有识别到,接错了吗?

网友F:
哈哈哈,原来是搞错口子了

网友F:
你这样发,我们应该是看不见图片的。

网友F:
没有认真看烧录的原理图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