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wm占空比可以随时更新吗?

楼主(2019-04-26):
while((PWMCON0&0X40)!=0X00);
set_SFRPAGE;
PWM4H = 0x00;
PWM4L = 0x20;
clr_SFRPAGE;
set_LOAD;

这样不行啊 ,我在主程序里定时改动PWM4H 和PWM4HL ,输出波形不对?请教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修改后,要等当前周期的结束后才加载新的配置

网友B:
看看手册怎么更新。

网友C:
可以更新,随时

网友C:
手册有介绍

网友C:
通过定时修改还可以做到呼吸灯效果

网友D:
不用while((PWMCON0&0X40)!=0X00);这句判断,直接更改占空比,再load

对的!

网友E:
PWM1L = LED.C_duty_ratio;PWM0L = 100;set_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