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in和mac in 的区别

楼主(2019-04-26):
Line in和Mic in两个接口,翻译成中文就是“线性输入”和“麦克风输入”,这两个都是输入端口。
1、Line in端口:该端口主要用于连接电吉他、电子琴、合成器等外界设备的音频信号输出的录音,由于这些设备本身输出功率就比较大,因此需要连接到Line in端口录音,当然使用它们录音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外部设备的“内录”。一般您使用的声卡越好,Line in里的噪音就会越低,录制效果也会比较好。
2、Mic in端口:这要是连接麦克风录音使用的。但是这个端口和Line in的区别在于它有前置放大器,换言之麦克风本身输出功率小,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外部的放大设备来放大音频信号。这个端口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把你的麦克风直接连接到Line in端口录音……没有声音或者声音很小对吧?!道理很简单,麦克风的信号没有被放大,自然效果就不好了。
3、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外部的电吉他、合成器这类音频设备万不可直接连接到Mic in上录音,因为这种连接轻则录音时信号会严重削顶失真,重则损毁声卡这类硬件设备,切记切记!

总结:从line in输入的音频是经过放大的音频信号,而mac in的输入音频信号强度比较若,需要在mac设备中进行音频放大。

收集来的    在AIC23与DSP连接时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A:
哦,原来标题有错别字哪

网友B:
标题确实有错别字,刚开始还挺懵,看完下边的讲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1

网友C:
Line In一般翻译成线路输入。
另外对于音频信号输入端,我们一般说信号电平,而不说信号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e In一般翻译成线路输入。
另外对于音频信号输入端,我们一般说信号电平,而不说信号功率。 ...

老兄   好久不见  啊

网友D(2019-05-29):
板主你微信多少,想加你,有事情请教你

网友D:
我的手机号13630483986

楼主:
什么事啊   我经常在论坛呢

网友B:
这个帖子我都读了三遍了,现在才有所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B:
就楼主特别强调的那一点,我真正整错过,后来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我都读了三遍了,现在才有所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谢谢楼主,支持

资料来自收集  供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