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k雾化片

楼主(2019-04-27):
请问各位大佬  108k雾化片雾化几秒钟后雾化片积水很多  这个是什么问题   通过软件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用过这种微孔雾化器。建议咨询雾化片厂家或者看数据手册

网友B(2019-06-1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0-08-28):
你好   雾化片的驱动电路跟振荡电路可以分享下 吗

网友D:
得有雾化片的参数,还有PWM的频率,还有失真率是多少,波形是否失真严重等等,得测试看看是那些数据不合理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