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电路

楼主:
如图当VBAT低于3.4V时,开启升压线路。现在问题来了,升压线路开启后,VIN会倒灌给VBAT。如果把Q8换成二极管做隔离,压降又会很大,损耗也大。如何做到电流不倒灌???

网友A(2019-04-27):
Q8 Gate 与 Boost_EN 连在一起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流不倒挂的话可以用TI的智能二极管就可以隔离了,也可以控制Q8的通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