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如何烧录?汇编c程序可以识别吗?

楼主(2019-04-27):
    请问下,如果点亮一个小灯用汇编来写,下载HEX文件后,用官方的NU_LINK烧录功能,程序放到哪里下载工作?需要再弄一个BOOT的HEX文件吗?请问n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官方的烧录软件烧录就行了。

网友A:
你管它放哪儿呢。你搞Boot那是你要的吗

楼主:
                P0M1        EQU                0B1H
                P0M2        EQU                0B2H
                P1M1        EQU                0B3H
                P1M2        EQU                0B4H
                P2S                EQU                0B5H
                P3M1        EQU        0ACH
                P3M2        EQU        0ADH
                CKDIV        EQU        095H;系统时钟除频

;程序入口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ANL  P1M1,#11011111B
                ORL  P1M2,#00100000B;P1.5推挽
                ANL  P0M1,#11110111B
                ORL  P0M2,#00000000B;P0.3推挽

LED:
                CLR        P0.3
                LCALL        DL500MS
                SETB        P0.3
                LCALL        DL500MS
                LJMP LED

DL500MS: ;误差 0us
                MOV R7,#0F1H
DL1:
                MOV R6,#48H
DL0:
                MOV R5,#0E5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NOP
                NOP
                RET
                END
程序如下,应该没有错误,芯片用的是N76E003 ,下载程序进行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不懂啊,这单片机官方推荐的是C

网友B:
要不你用C的框架,然后内部嵌入你的汇编试试看。

网友C:
;测试PWM5输出端口P0.3,LED闪烁端口是P1.5

;以下是汇编代码

;功能寄存器定义

SFRS    EQU    91H
TA        EQU    0C7H

PWMCON0    EQU    0D8H
PWMCON1    EQU    0DFH
CKCON    EQU    08EH
PWMPL    EQU    0D9H
PWMPH    EQU    0D1H
PWM0L    EQU    0DAH
PWM0H    EQU    0D2H
PWM1L    EQU    0DBH
PWM1H    EQU    0D3H
PWM2L    EQU    0DCH
PWM2H    EQU    0D4H
PWM3L    EQU    0DDH
PWM3H    EQU    0D5H
PWM4L    EQU    0CCH;Page1
PWM4H    EQU    0C4H;Page1
PWM5L    EQU    0CDH;Page1
PWM5H    EQU    0C5H;Page1
PIOCON0    EQU    0DEH
PIOCON1    EQU    0C6H
PDTEN    EQU    0F9H
PDTCNT    EQU    0FAH
PMEN    EQU    0FBH
PMD        EQU    0FCH
PBD        EQU    0D7H
PNP        EQU    0D6H
PWMINTC    EQU    0B7H
P0M1    EQU    0B1H
P0M2    EQU    0B2H
P1M1    EQU    0B3H
P1M2    EQU    0B4H
P2S        EQU    0B5H
P3M1    EQU    0ACH
P3M2    EQU    0ADH
CKDIV    EQU    095H;系统时钟除频
;功能位定义
CLRPWM    BIT    PWMCON0.4
PWMF    BIT    PWMCON0.5
LOAD    BIT    PWMCON0.6
PWMRUN    BIT    PWMCON0.7

;程序入口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ANL    P1M1,#11011111B
    ORL    P1M2,#00100000B;P1.5推挽
    ANL    P0M1,#11110111B
    ORL    P0M2,#00001000B;P0.3推挽
    MOV    PIOCON0,#00100000B;设置P0.3用作PWM5输出
    ORL    PWMCON1,#00000011B;PWM时钟为系统时钟16M的1/8=2Mhz
    CLR    CLRPWM
    ANL    PWMCON1,#00111111B;群组模式禁止

    MOV    PWMPH,#07H
    MOV    PWMPL,#0CFH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 (16MHz/8)/(0x7CF + 1)
;               = 1KHz (1ms)

;载入PWM5的占空比值
    MOV    TA,#0AAH
    MOV    TA,#55H
    ORL    SFRS,#00000001B    ;Page1
    MOV    PWM5H,#02H
    MOV    PWM5L,#0CFH
    MOV    TA,#0AAH
    MOV    TA,#55H
    ANL    SFRS,#11111110B    ;Page0
    SETB    LOAD        ;载入占空比相关数值
    SETB    PWMRUN        ;运行PWM
    ;LJMP    $

LED:
    SETB    P1.5
    LCALL    DL500MS
    CLR        P1.5
    LCALL    DL500MS
    LJMP    LED

DL500MS: ;误差 0us
    MOV R7,#0F1H
DL1:
    MOV R6,#48H
DL0:
    MOV R5,#0E5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NOP
    NOP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