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 IO拉电流和灌电流最大是多少

楼主(2019-04-27):
查了数据手册、应用手册,貌似没有发现这部分描述,也许是方法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吧。
请熟悉的朋友帮忙确认下,stm32f407直接驱动10路光耦,每路电流10ma,是否可行,以后还有可能驱动16路。

网友A:
有问题,建议用个驱动电路,比如 74HC244 之类的电路。

网友B:
不可以,因为有个总的IO灌电流和输出电流,你可以看数据手册电气参数章节,好像是140mA,所以用MCU,千万不要把GPIO当成电流型输出输入器件。简单一点,外加上下拉电阻,或外部MOS。复杂可靠一点像上面说的,加74电路。

网友C:
hi,数据手册的电性参数的Current characteristics 有介绍。

网友:
数据手册,看看。但是别刻意使用单片机的驱动能力。

网友:
给单片机留着驱动能力比较好,免得过早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汇报下,加了个74hct245, 目前运行稳定, 再次感谢。

网友D(2019-08-02):
你好,我现在也面临这种问题 需要驱动24路光耦  之前没结果 能把你 stm32 接 74hc245 和光耦的部分贴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