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4-27):
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应用注意事项

    如果你需要多路电源给系统供电,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是一种有效降低系统电源成本和简化电源结构的方案,使用多路输出电源时,需根据电源和负载的特性做合适的选择或调整,正确使用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

  在搭建系统时,不同的功能单元可能需要不同的工作电压(例如继电器需要24V,而MCU需要5V或3.3V),不同的功能单元间也需要电气隔离(例如传感器模块和处理器单元需要隔离)。你是否会给每个单元单独配一个隔离电源?如果选择一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给系统供电,电路结构会简化,成本会更低。电子系统中常用到的输出电压有:3.3V、5V、12V、24V、-5V、-12V和-24V等,市面上已有很多这些电压组合的产品,就算没有您也可以定制您需要的产品。

  一、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特点

  1.一般只有一路输出电压是稳压的,其他各路的电压是非稳压的。

  2.非稳压输出的电压会随自己这一路的负载变化而变化(负载调整率),也会受其他各路负载大小影响(交叉调整率)。

  非稳压输出一般规律变化是:自己负载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下降;其他路的负载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升高。

  3.电源产品的功率是指整机的额定功率,具体每一路的输出要详细看手册,请在手册标示范围之内使用。

  4.电源多路输出之间有的是隔离和非隔离,有的是共地和非共地,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5.多路输出的电源使用时可能需要加假负载以便调整非稳压这一路输出的输出电压。

  二、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应用注意点

  1.仔细评估系统每一路需要的电压和功率范围,不仅仅是评估最大功率,还要评估最小功率。这样你在选用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时才能准确评估每路输出电压的波动范围,避免输出过低或过高,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

  2.充分评估系统每路的用电情况,拿到电源样品后也一定要上机实际测试验证。

  3.每路负载一般不要小于10%Io,如果系统实际最小功率低于10%Io时建议外加假负载。

网友A:
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会产生更多的干扰

网友B:
开关电源均采取EMC电磁兼容措施

网友C:
关电源在设计中必须具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功能

网友D:
根据电路设计合理选择输入电压档位。否则会造成开关电源的损害。

网友:
开关电源的金属外壳电源外壳一般与地(FG)连接,要可靠接地

网友E:
一般开关电源宜安装在空气对流条件较好的位置

网友F:
对于双路的开关电源输出对称用负载,优先用对称输出电源

网友G:
选用合适的输入电压规格

网友H:
选择合适的功率,为了使开关电源的寿命增长

网友I: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初次间一般是屏蔽层的

网友F:
使用电源前,先确定输入输出电压规格与所用电源的标称值是否相符

网友A:
对共模干扰敏感的用电设备,应采取接地和屏蔽措施

网友E:
安装在机箱壳体上通过壳体将热传达室外出去

网友:
不可误将外壳接在零线上

网友C:
在设计时应首选保护功能齐备的开关电源模块,并且其保护电路的技术参数应与用电设备的工作特性相匹配

网友D:
确保开关电源接地可靠。

网友I:
使用开关电源的时候基本是要可靠的接地以确保安全不可以错误的将外壳接在零线之上

网友H:
可选用多30%输出功率额定

网友G:
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是一种有效降低系统电源成本和简化电源结构的方案

网友J:
一般只有一路输出电压是稳压的,其他各路的电压是非稳压的。这点没有好像特别的注意